维修技嘉G41MT-S2P插电自转后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12-27):
技嘉G41MT-S2P插电自转后不触发
插上电源后,自动启动CPU风扇转--停--转---停,然后就没反应了,
下意识简单换下电源,主板coms电池跳线放电操作,故障依旧
第一下就去查待机供电,开关PW+处低电平0.34v,明显不正常
跑来论坛下主板图纸,在找PWRBTN信号电压来源,图纸上是PWRBTSW哈
开关正极经过一个Q39,然后R243上拉,还一个电容
Q39就在开关旁边,万用表各个脚撸过一下,

感觉旁边那个R243很不对劲,一端5V一端0.4左右,明显没有上拉
拆下换上个一样的,8k的
上机正常点亮

附上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A:
谢谢又涨了只是
这个论坛,全是实践一线修复的真实帖子图示问题解决根源,全国唯一,直接问题要害根源,没有废话,关键是这里的实践维修高手没有时间发表废话帖子,真实的东西还没有时间写,那有闲工夫,讲废话啊。这个论坛才是全国至高点,老大真实的东西出现了,小罗罗没有废话可讲。

网友:
修的不错q39推测是开关导通拉低开机针电压作用

网友B:
开机排针电压拉底,然后导致IO自行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排针电压拉底,然后导致IO自行触发。

这里相当于一直短接开机针负级接地

网友:
这里q39去掉推测也不会影响主板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又涨了只是
这个论坛,全是实践一线修复的真实帖子图示问题解决根源,全国唯一,直接问题要害根源,没 ...

说出来广大维修人员的心声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

网友C:
楼主一下子就找到了病根,应该是个练家子!:还能对着图纸分析,真是能文武呀,向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下子就找到了病根,应该是个练家子!:还能对着图纸分析,真是能文武呀,向您学习了!

这也算是捡到的,我也是向论坛的大神们学习的,不触发的问题还是比较基础,比较好弄的

网友:
学习学习   再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很少修了,好修就修修,不好修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这里开关针电压正常应该是5伏

网友:
电阻坏了??

网友:
就是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