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8DTL-6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12-27):
两块超微X8DTL-6主板都是点不亮,首先大概测了下供电,内存 桥 总线 cpu 都有供电。然后测时钟也正常,测显卡插槽里的复位0v ,看来是没复位了。测两个pg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再测时钟芯片旁的电阻 也没发现问题,从头测所有的电压, 发现北桥旁一个apl5930的芯片有输入没输出,换掉这个芯片后复位出来了 主板点亮

网友:
回头试试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另外这个APL5930低压差转换芯片输出部分是多少的电压是多少?具体是管那个部分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另外这个APL5930低压差转换芯片输出部分是多少的电压是多少?具体是管那个部分的供电?

版主,我又来求救拉,有两块AIMB的945,一块供电时钟都正常就南桥发给IO的PLTRST#被拉低到1.5V左右。两个PG都正常,COM芯片外设都拆了(DMI打值无异常,PLTRST#找不到到其他地方)请问还有什么会导致这样?另外一块除了CPURST#为0.24,其他的PCIE和PCI以及IDERST#一切都正常,FSB和DMI都打值正常,BIOS是32脚的,在北桥附近测到一个0.24V的电压但是不通到CPURST#求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又来求救拉,有两块AIMB的945,一块供电时钟都正常就南桥发给IO的PLTRST#被拉低到1.5V左右。两个 ...

对了,我短接CPURST#的上拉电阻依然没反应,北桥应该是工作条件不满足  BIOS的31脚无时钟电压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又来求救拉,有两块AIMB的945,一块供电时钟都正常就南桥发给IO的PLTRST#被拉低到1.5V左右。两个 ...

PLTRST不正常,你吧IO接收这个信号的脚挑起来,看看能不能恢复到3.3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如果可以,那就是IO的事情,如果问题依旧,那估计是82801GB的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短接CPURST#的上拉电阻依然没反应,北桥应该是工作条件不满足  BIOS的31脚无时钟电压正常吗?

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你短接也是无效的,因为北桥的问题,CPU就算强制给复位信号,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TRST不正常,你吧IO接收这个信号的脚挑起来,看看能不能恢复到3.3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如果可以,那就是 ...

之前挑起来了,看样子南桥不行了,版主最近经常能在论坛看到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挑起来了,看样子南桥不行了,版主最近经常能在论坛看到你啊

那看来确实是南桥有问题,我有事没事就上论坛逛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确实是南桥有问题,我有事没事就上论坛逛逛。

追得挺凶啊 能完成不的

网友:
还是楼主心细没干桥,要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追得挺凶啊 能完成不的

已经差不多了,前段时间是荒废,小儿感冒。

网友:
来张图看看也好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又来求救拉,有两块AIMB的945,一块供电时钟都正常就南桥发给IO的PLTRST#被拉低到1.5V左右。两个 ...

PLTRST#还去到NB啊,断开NB试试,有的板子,不跑码也是复位电压是一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LTRST#还去到NB啊,断开NB试试,有的板子,不跑码也是复位电压是一半的

找不到PLTRST到NB的测试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PLTRST到NB的测试点

找不到那就拆桥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那就拆桥跑线了

请问BPQ24737的时序有吗? 有块联想主板接电源待机偏高邮轻微短路为0.09,刚接电池时有0.14然后跳到0.01,可以触发但掉电,BQ24737的VCC.ACN.ACP都有19V 6脚ACDET有2.68V SDA SCL为3.3V ILIM为1.1V REGN为6V  ACOK#为低 两个P沟道的G极为9V左右 ,保护隔离应该过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