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进水后 其它一切正常 通话时会出现对方听不到

楼主(2016-12-27):
iPhone6 进水后 其它一切正常 通话时会出现对方听不到

网友:
有没有刷机试一下,查一下听筒电路吧

网友:
先排除外配,换尾插试试

网友:
免提或微信录音之类正常不

网友:
一切正常的话,做计问题出在音频与基带通讯上

网友A:
触摸旁边  的芯片补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旁边  的芯片补焊下

看样子修过这种故障啊

网友:
先更换尾插排线,如果不行再看下尾插接口有没有腐蚀,没有的话就查下主麦的通路问题

网友:
对方听不到是因为你的手机送话部分出故障啦。

网友:
看看插排线。或者更换一个麦克风试试。

网友:
你先试试录音功能 能录音不   如果能  就刷机试试    不能就算MIC挂了   换尾插板试试   多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