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掉电故障 已解决

楼主(2016-12-27):
机器型号:华硕X42J主板板号:K42Jr REV:4.1  INTEL I3  独立四显存

BIOS:K42JZ
故障现象:机器放置一个小时左右可以显示,进滚动条5秒左右掉电,可以重新触发,但不显示,而且4秒左右掉电,电流跑数为 0.73-1.55-1.78-1.65-0.01,再次触发依然不显4秒掉电,必须静置一小时方能再次显示,显示后滚动条5秒现象复现

维修过程:机器未进液,没有元件烧坏外观不良。针对此款机器的维修实在让人头疼,分析过程也太过笼统,在此不进行解释,直接上图

图中红圈EC 14脚相连的R3215电阻去掉就行,信号为Force_off# 和EC_rst#,电阻阻值为0欧姆

声明:此机未刷BIOS,未换桥和显卡(因为换桥工程量太大),也没进行过加焊,修复后风扇是一直在狂转,但基于客户不介意此点,所以没有进行进一步探索。

同时此贴只作参考,希望有碰到同现象的可以尝试一下。

  以上,感谢!!!

网友:
这机器我刷过BIOS好的,刷完也是风扇狂转。。没办法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挂了

网友:
掉电我也刷过BIOS,显卡也干过,有时候还是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碰到过刷BIOS还有1.05供电芯片旁边小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张图挂了

呵呵,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弄的,发表出来就看不到第一张图

网友:
这个掉电问题我也遇到过的,而且风扇会狂转并且温度不高。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机子我刷了好些BIOS鲁大师测怎么都CPU高温报警

网友:
其实狂转并不是桥,也不是程序问题,就一个地方

网友:
温控爆掉了吗???????????  FORCE OFF

网友:
我一般会考虑BIOS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风扇乱转要刷更改的BIOS,,我都是网上下的

网友:
楼主把温控去了啊

网友:
楼主分享的故障可以 我收藏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机器故障多。麻烦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force_off强制关机信号,掉电必查,一般会在ECRST PLTRST电路里出现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可以收藏,

网友:
感谢LZ分享,。学习经验了

网友:
满满的正能量,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又让我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算是此机的一故障点,不过这机器的故障多得不得了

网友:
华硕这个系列的机器故障是挺多 厂家照顾我们维修人员啊

网友:
难度确实大,楼主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