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20P 版号E450 1.1不出集显供电,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6-12-27):
这台机器 我已经接到俩台都是通病,不出集显供电,先说下我i的维修过程,  电流现象 是不插内存0.66,插内存就往上面跳变一下 电流到0.9几  ,在无跳变,电流停住 ,内存的各个条件都已经满足,SPD VTT  SMBDATA,SMBCLK,电压都正常,SMB总线 打值也一致,内存复位也有1.49V.主板的各个电压都正常,复位什么,包括CPU复位。更换内存。CPU,电流现象一致,加焊了桥,刷了论坛上的BIOS,刷了俩个 都不行,芯片的ISL95831    ,也更换过 。也是不出来集显供电。 主板上面的外设芯片也 没有明显发烫的,此时 在无思路 ,不知道从何下手,也 不知道是不是过了内存 ,不 出集显供电还是 没过内存不出集显供电   。求求各位 修过此版的 通病现象的大神  指点迷津

网友:
看看读内存了没

网友A:
SMBDATA,SMBCLK,电压都正常,有没有波形,没有换PCH吧!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BDATA,SMBCLK,电压都正常,有没有波形,没有换PCH吧!

  我用我 的示波器 测了 下   有波形 ,但是几次 就抓不到 了 ,我 买的这款示波器 有问题的 ,只能抓自动,我看到有瞬间波形,但是看不到有几次

网友:
你 有吗   ,我在论坛 里面下的都说能亮 ,但是 却不行

网友:
我用我 的示波器 测了 下 有波形 ,但是几次 就抓不到 了 ,我 买的这款示波器 有问题的 ,只能抓自动,我看到有瞬间波形,但是看不到有几次

网友:
使劲修 集显供电

网友B:
怎么个修法    哥

网友:
通病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修法    哥

HM65 还是什么芯片   基地上找这个平台的时序  对照着修

网友:
内存数据波有了吗,这个要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的

网友C:
查内存供电条件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内存供电条件 刷BIOS

紫金  还有招么   ,除了这些

网友(2021-03-09):
查一下SYS_PWROK,BUF_PLT_RST#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