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印一体机扫描有黑边打印没黑边

楼主(2016-12-27):
H:\12
首先打印没有任何问题!打印没有任何问题!打印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复印的效果如图 清洁和更换扫描都没有用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TAT

网友:
请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大神帮忙下

网友A:
扫描一张图进去电脑转成PDF或JPG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扫描一张图进去电脑转成PDF或JPG看看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

可是 客户不愿意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请客户另请高明吧。

网友:
有没有人可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