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短路维修

楼主(2016-12-27):
3v供电上下管被击穿 换了场管换了供电芯片发现桥和网卡还有ec都烧了  统统换了  结果ec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带程序的ec很贵 一个不行 都不敢买第二个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难道就不修了吗?ec刷程序用什么设备刷 哪里找得到资料

网友:
EC表示没刷过,那么多的脚,不知道用什么刷这个

网友:
EC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刷 一般买剪板

网友:
可以刷,淘宝上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