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440 开机logo闪了下就黑屏 换led升压芯片就好

楼主(2016-12-27):
联想一体机C440 开机logo闪了下就黑屏 换led升压芯片就好

主板号是独立CIH61S1-1.0

客户拿来电流1.70-1.8直间浮动,开机logo闪了下就黑屏,刷了几个bios,不见好,无意中用风枪加热了下led升压小板上的 芯片0Z9998AGN 双排24脚,居然亮了,找到问题所在,开关机几次又不亮。订了芯片换上。开关机20次以上,没问题。 补充下,没换之前,led升压芯片,给led灯珠供电电压,在亮logo的时候,电压是37v,随着屏幕变黑,电压降到19v,换上好,就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刚好修到这一台一体机。故障现象一个样。亮LOGO就灭了。试下

网友A:
这个换芯片没用,会返修的。应该换10脚连得1M电阻

网友:
手上有一台没修好

网友(2017-08-28):
正好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换个电阻试试 。。。。。。。。。。。。。。。

网友(2017-11-25):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大神    值得   分享   这个    厉害    24脚  我用   烙铁  一焊就亮了

网友(2018-01-14):
给力,按照楼主的方法,成功修好了一台,没换芯片,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2018-09-10):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芯片没用,会返修的。应该换10脚连得1M电阻

按楼主方法没成功,按楼上 兄弟的换1M电阻好了,感谢大神

网友:
我都是换代用板。也不贵。好收费。哈哈。

网友:
专门学习过就是不一样,赞一个吧。。。。。。。。。。。。。。。。。。。。。。。。。。。。。。。。。

网友(2021-09-22):
标注详细 检测很方便

网友:
大神威武,换完电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