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美版,以前插卡都好,现在插卡就显示SIM卡无效,请断开连接并在IPHONE 中插入SIM卡

楼主(2016-12-27):
不插卡都能过系统,一插卡就显示激活,手机以前都不用卡贴的,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网络锁,可以到TB查一下

网友:
那用卡贴可以解决吗?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内置卡贴啊?拆机看看吧

网友:
卡贴机,可能你之前的卡贴坏了。要换卡贴了

网友:
有没有升级过系统啊

网友:
网络锁,你可以用卡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