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成功地用烙铁换了三星note2 sim卡座

楼主(2016-12-27):
用风枪吹下来,塑料吹烂没关系。然后卡座对齐,周围焊盘焊几个固定一下。尖头烙铁把6个引脚焊住,周围其它焊盘焊好就行了。这三星耍了一个花招,多出一个引脚,7引脚,主板上的GND脚和卡座上的GND脚不一致,其实焊上去后两个引脚都是GND。
换好的sim卡座。

网友A:
不用拆机?    玩手机好几次吹主板元件把屏幕的背光纸吹变形了   所以从不偷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机?    玩手机好几次吹主板元件把屏幕的背光纸吹变形了   所以从不偷懒了

拆下主板焊好再装上去的。

网友B:
不拆主板换插座我还没有那么N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拆主板换插座我还没有那么NB。

好吧 ,我理解错了    我理解成没有拆后壳  用风枪和烙铁换了卡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拆主板换插座我还没有那么NB。

要真能这样那就真NB了

网友C:
标题改为 ‘成功地用烙铁和风枪换了三星note2 sim卡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题改为 ‘成功地用烙铁和风枪换了三星note2 sim卡座’

用烙铁也能取下来,但会慢一点。重点是没有用普遍使用的旋转风风枪,而是烙铁焊上去。

网友:
烙铁必须用尖头好用点。修手机就是个手工。理论辅助

网友D:
SIM卡座很少坏的,都是弹片氧化多,处理下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IM卡座很少坏的,都是弹片氧化多,处理下就好啦。

带套子的小卡,一不小心套子就拉断几根,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套子的小卡,一不小心套子就拉断几根,只能换了。

这种座子我都是用风枪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题改为 ‘成功地用烙铁和风枪换了三星note2 sim卡座’

其实差不多的,主要看你对工具的熟练程度。正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网友:
要真能这样那就真NB了

网友:
真是高手呀,这样我都不敢弄

网友:
解决了就好,好像也不是第一看到

网友:
风枪易吹变形座子吧

网友:
风枪这么吹 是挺危险

网友:
温度调低点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