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主板按复位才能跑马

楼主(2016-12-27):
如题能触发不跑码。必须按复位才点的亮,请教高手应该怎么处理啊,电压我也检察过了,也都是正常的。急啊在线等消息。

网友:
需要手动复位,换25M晶振试试,不行基本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A:
主板要手动复位才会跑马亮机,我遇到过一次,我是从开关针飞线到复位针解决,你可以试试。不过不能硬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要手动复位才会跑马亮机,我遇到过一次,我是从开关针飞线到复位针解决,你可以试试。不过不能硬关机

偷懒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