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各位老师图片中是何元件

楼主(2016-12-27):
采用aat1102电源管理芯片的逻辑板上这个BAF29具体是什么电子元件,先谢了!!!

网友:
三极管吧,,

网友A:
这个能修好吗?不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修好吗?不好修吧

这块坏了和修电源一样简单,就是元件太不规范了

网友B:
是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三极管,,,。。、、

根据是什么?从我画的图看,三极管在这里应用应该无意义,如果说基准ic还能说的过去,在这里充当稳压二极管

网友C:
今天论坛上传图片故障 现在以恢复了

网友D:
应该是个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论坛上传图片故障 现在以恢复了

怪不得每层楼只能显示一个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个稳压管

从电路分析最接近的是电压基准,从零件号标的D5,应该属于二极管类,但是网上通过丝印反查最接近的是kcp9011s和三端稳压器,现在也迷糊了

网友:
F是保险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