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测量bios是否参与触发啊

楼主(2016-12-27):
这个蒙蔽了 不知道如何测量bios是否参与触发哦 感谢各位赐教

网友A:
这个修的时候知道 你要这么说说写写的 一下子 还真是蒙蔽了

网友B:
看是否挂在EC下面还是桥上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的时候知道 你要这么说说写写的 一下子 还真是蒙蔽了

请前辈赐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否挂在EC下面还是桥上区分

挂在ec下面就是参与触发了对吗

网友:
笔记本是看挂EC还是挂南桥。台机里面,待机时候看看第八脚有无供电,一般有供电的,可能参与触发,也不是百分百。

网友:
思天大神 跪谢 要是有您三分之一水平 我就满足了

网友:
笔记本的多数都参与触发 台式机参与触发的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