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暗屏

楼主(2016-12-27):
如题,东芝l800暗屏,用手电照能看到已经显示了,量接口有vin 19v, lcdvcc3.3v EV_LVDS_BRIGHT 3.3v,请各位师傅提点意见

网友:
暗屏都很好修的 除了苹果以外

网友:
请教一下,有什么思路

网友:
EV_LVDS_BRIGHT 3.3v   这个是不是开启?      LED 屏 你换屏试试  不知道是不是你屏上的升压出问题

网友:
信号没有查完啊

网友:
继续测试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