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的第一次——显示器维修(三星s24a350h)

楼主(2016-12-27):
      自从今年7月25日自己的主板坏了,逛到这个论坛里来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5个月了。那时只会做做系统,换换硬件之类的维修。想学硬件维修,但不知从何下手。只能找些坏电源,从最简单的电源开始入手。认识一些电子元件,学习一下电路,锻炼一下焊接。我在这个论坛里看了不少朋友的维修案例,对电源,显示器,笔记本等内部电路有了个初步了解,但是还是不敢动手,自己维修,更不敢接别人的单子。
      前几天一个熟人送台一台三星的显示器(s24a350h),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示,电源线明显发烫。(后来把保险给弄烧了)。会不会跟前几次一样,只是电容坏了,看看这次能不能碰上死老鼠。

显示器型号:s24a350h

电源口已被别人用胶粘死。

拆出电源板。测量电容无短路,容量正常。

保险用细铜丝代换(正常情况下不允许这样做,必须用同规格保险管)。
14伏电压正常,无5伏,3.3伏,1.8伏电压输出。看来这次比较麻烦了,死老鼠也没了。

再看看驱动板上的芯片,一个也不认识,好多都再不到资料。但芯片的功能还能了解个差不多。
5伏电压由ic600 (d9329)产生,未找到同型号的资料。
3.3伏电压由ic601(a52,资料未知,应该是个3端稳压器)产生。
1.8伏电压由ic602(a51,资料未知,应该是个3端稳压器)产生。

这是14伏,5伏,3.3伏,1.8伏的电压分布。

虽然d9329的资料未找到,但找到的类似的,可以参考一下。

d9329相关的元件。电阻,电容均未发现异常。到这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9329坏了。
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在这里加入5伏电压,测量 3.3伏,1.8伏电压正常。可以确定其他元件是是好的。
好了,到某宝上去淘芯片吧

淘来的芯片已到货,由于是第一次,难免会焊坏,所以一共淘了4颗。

焊掉坏的芯片。

装上好的芯片,由于是第一次焊这种芯片,加上自己的焊接技术又差,废掉了一颗芯片。
第二颗芯片焊了几次才成功。(焊得很差,让大家见笑了。)

再测量5伏,3.3伏,1.8伏电压基本正常。
上机测试

电源灯已经亮,背光正常,显示器已正常工作(由于未装好无法拍正面)。

装好以后测试正常。

网友A:
乍看挺像回事,一看楼主居然是金牌维客。

网友B:
楼主的账号技术不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乍看挺像回事,一看楼主居然是金牌维客。

看的比较多,修的比较少,所为的电脑维修,只会换配件,如内存,硬盘,主板之类的。7月份才来这个论坛上学习了。只是看看,不敢动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的比较多,修的比较少,所为的电脑维修,只会换配件,如内存,硬盘,主板之类的。7月份才来这个论坛上 ...

不过这一次已经算是测的全换的准,都是有理有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账号技术不低啊

帐号不低,但维修水平低,才学会了修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一次已经算是测的全换的准,都是有理有据

这次应该算得上维修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次应该算得上维修了吧。

算的上了,最起码看着像个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的上了,最起码看着像个老手。

这哪里算得上老手呢,看焊接的很差。电路图还不会画。

网友D:
三星的主芯片坏的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主芯片坏的挺多。

是的,这次在网上查了,都说d9329这个芯片容易坏。不过三星的好多芯片都查不到资料,只能靠猜了。

网友E: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第一次修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第一次修显示器

不做维修,主要是做销售呢,维修只是在业余时间修修玩玩,平时最多修个电源之类的,其他的还不会修。

网友F:
一直对自己维修没有信心,看了楼主都能修,我就没压力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对自己维修没有信心,看了楼主都能修,我就没压力了,哈哈!

是啊,要多动手才行,可以弄几台废显示器练练手,就跟我刚开始学修电源时,当时焊接都不会,焊的都是大疙瘩,那几个开关管也不敢随便代换,只信书上的必须找,型号,参数完全相同的元件才可以代换,你要知道旧电源至少有4到5年了,哪里还能找到同型号,同参数的元件,后来到这里来了,看了不少维修案例,才敢大胆的代换。比如2n60代换,tl431用ka431,还有uc3842等,后面一大堆数字根本就不去管它,后来才知道,那是生产批次。

网友G:
修好就OK啊  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就OK啊  胆大心细

帮一个熟人修的。

网友H: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换过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换过不少了

感觉这个芯片好脆弱,刚换上一个,电压不正常,5伏的只有0.8伏左右,在测各引脚电压时不小心短路了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