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3 暗屏维修

楼主(2016-12-27):
昨天在临下班的时候,同行送来一太YOGA13的机器说是能开机但是不亮。因为快下班了所以就简单的看了看把本子留下了。今天早上来到公司后,先是插上电流表看看电流的跳变值,电流值跳变的很正常看应该是亮机了。把机器拆开后看板子是没有动过,没有烧的痕迹,用表打了一边阻值都很正常,心想能不能是BIOS的问题。在论坛里下载后刷上不亮(习惯在找一个BIOS,原先的取下后不动),电流值和原来的一样,感觉不应该是BIOS的问题。因为刚才打阻值都正常所以就想能不能是上半身的问题,就准备拆下B壳。(上半身很难拆,要先把下面的压条拆了后,在把A壳上的能看见的螺丝多拆掉,在把B壳由上到下的往下搓,一定要小心点别把屏弄坏了,太TMD贵了。)拆下后,先想排除一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所以换了一张屏,能亮机心想是屏的问题可就不好办了。把屏的板子上的电容、电阻、保险都打了一遍发现有短的,在一个废屏的板子上拆下来件换上(本人建议还是在废屏的板子上拆)。换上后亮机,装机测试没问题拿走了,因为着急所以就没有照片!PS:屏主板上有一个TK字样的保险,它右下角有量个小电容,建议都换掉。还有就是这个保险下面有一个元器件因为看不清位置号的字,所以没有上,经过测量应该是一个接地的滤波电容。小白自我维修,清各位大师多多的指点!!!!!!!!!

网友:
haihao 还好屏幕没用报废,报废就没钱捞了

网友:
是啊   在拆卸的时候手都哆嗦。。。

网友:
不错  屏没有坏

网友:
你已经不是小白了

网友:
谢谢夸奖  我会害羞的、

网友A:
之前接了个客户的YOGA11开机进系统就黑屏,外接显示器就可以亮,换了主板都不行!

网友B:
这个机器屏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接了个客户的YOGA11开机进系统就黑屏,外接显示器就可以亮,换了主板都不行!

可能是上半身的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屏不好拆

要是光拆主板还成 但是也比一般的机器难拆  还是看拆的熟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