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灰屏求助,求进来看看。

楼主(2016-12-27):
手上一台U410,到手的时候大短,拆机,CPU一路供电上管烧了,烧糊了!改一下,通电,微短,CPU供电芯片也烧了,换。通电,上电,亮机,以为好了,过了LOGO,灰屏,上硬盘还会卡LOGO,论坛里搜了下,和我故障相近的有很多,大神也是说,刷下BIOS就好,然而,没有什么用,一切能够亮机的BIOS到我机子上全都是上电0.7掉电自动重启。连X宝的也是一样。刷回原来自己的BIOS就是原故障,过LOGO灰屏。没辙了=-=是不是CPU被干掉了,板载的U。

网友:
bios里关闭独显试试

网友:
建议上官网下载程序分离合下

网友A:
试过了……现在特蛋疼的一点是,我这个BIOS显示成这个样子,肯定是有问题,但是刷别人能亮机的BIOS到我这里就会掉电重启。

网友:
先刷BIOS看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有问题 帮不到你我不会分离合成 论坛bios一台机器下过10个都不能用的

网友:
上管改成这样可以吗?电流能达到不,应不是BIOS的问题吧,还是弄弄烧的那里

网友:
屏蔽一下独显

网友:
BIOS里的信息不对。估计还是跟什么内置ROM的问题了

网友:
显示系统内存422M? 集成的内存吗?后面还有个问号!是不是这里出的问题?

网友:
把独显关闭试试  要是还不行就CPU可能挂了

网友:
CPU有可能挂了

网友:
问号  是重点吧   先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外设引起的??

网友:
买bios还是多找几家有的是在那里浑水摸鱼  我买了几次bios有的买过来确实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现在特蛋疼的一点是,我这个BIOS显示成这个样子,肯定是有问题,但是刷别人能亮机的BIOS到我这 ...

装硬盘试试会不会重启,联想有些机子没有引导就会重启

网友:
应该不是B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 CPU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