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海盗船电源上电自启动

楼主(2016-12-27):
今天刚修复了一个海盗船850W的电源。故障就是一上电自己启动,关机后电源也一直在转个不停,输出电压全部正常,即关不关机这电源只要一通电就一直有输出。遇到的问题有点怪异,因为平时所修电源都没预上这种问题,所以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电源用的结构是6800和ps229,工作状态是ps229发出正常信号经光耦反馈正常信号6800才可以工作,检查pson这条线路是否有对地短路,发现我把这条线全部断开了电源也能正常启动,证明问题不在这里。然后再看ps229的另一条线路FPO,这条线路是直接连接着光耦的。当时也没多想直接把光耦拆下来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上电开机,此故障修复。后面才想到此光耦是当做6800的供电电源开关,因光耦坏直接短路了所以电源一上电就马上启动。文字表达的不是很好,请大家见量。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提问,我会答复的。

补充内容 (2016-12-30 11:53):
应你们的想法,图在34楼。。。。当时只随便照了三张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上电自启动的,故障是初级的放大三极管软击穿造成通电直接有点供给6800

网友B:
如果能配合点图,完全可以成为一偏好帖子。

网友C:
电源里光耦就是当开关用的。我修过液晶电视机电源板里光耦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里光耦就是当开关用的。我修过液晶电视机电源板里光耦也是这样用的。

感觉正激比半桥好修一点

网友D: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就是光藕短路了...............

网友F:
想知道海盗船电源的具体型号?

网友:
有是有图 标示故障点 就更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上电自启动的,故障是初级的放大三极管软击穿造成通电直接有点供给6800

是什么牌子的电源 多会分享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配合点图,完全可以成为一偏好帖子。

是的 支持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里光耦就是当开关用的。我修过液晶电视机电源板里光耦也是这样用的。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感觉正激比半桥好修一点

怎么感觉 正激 比半桥的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这个 回复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就是光藕短路了...............

大概可能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海盗船电源的具体型号?

是的 同问 要是有图 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配合点图,完全可以成为一偏好帖子。

支持,上图.............

网友H:
虽然无图,小白也算是知道有这么个故障了,只是手上没有这种故障电源。现在还在苦思PFC升压电路的故障点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上电自启动的,故障是初级的放大三极管软击穿造成通电直接有点供给6800

大水牛劲睿400w,通电自动开机,后查到是开机光耦过来的一个放大三极管软击穿,更换后直接就不开机了,5vsb也没有了,一时半会也找不出原因来,哦此款电源没有辅助电源芯片,还要去查初级的辅助电源电路,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怎么感觉 正激 比半桥的复杂啊

等你多修一些正激电源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上图.............

高手 修电源 都是两句话的 而且都几乎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虽然无图,小白也算是知道有这么个故障了,只是手上没有这种故障电源。现在还在苦思PFC升压电路的故障点在 ...

苦思PFC升压电路的故障点在哪
电源 出现 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水牛劲睿400w,通电自动开机,后查到是开机光耦过来的一个放大三极管软击穿,更换后直接就不开机了,5v ...

最后 修好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多修一些正激电源就知道了

哦 按遇到的正激 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最后 修好了 是什么问题

还没修好。。。。。

网友I:
高手。电源不好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没修好。。。。。

等修好了 分享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手。电源不好修。

电源 小问题 还是好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等修好了 分享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我已经修的没激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等修好了 分享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支持,共享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修的没激情了。。。。

不会吧 这么多人 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共享方便大家学习.......

是的 支持共享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吧 这么多人 支持你

加好友讨论下吧,我已经添加你了

网友:
应你们的想法。。我上图。 。。第2个图上面的二个光耦中的右边的就是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就是光藕短路了...............

并不是断路。。你拆下来量或者在线量阻值都正常的。很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虽然无图,小白也算是知道有这么个故障了,只是手上没有这种故障电源。现在还在苦思PFC升压电路的故障点在 ...

pfc一般就是一个和pwm芯片集合在一齐的。pcf一般主要的大件就是续流二极管和一个场效应管,然后就剩下些检测电路了。pfc工作起来一般是38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水牛劲睿400w,通电自动开机,后查到是开机光耦过来的一个放大三极管软击穿,更换后直接就不开机了,5v ...

我一般400W以下的都是看坏了些啥。烦人的直接不修。懒得修了。90块某东就一个新的了。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