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进水维修求助

楼主(2016-12-27):
Iphone6 进水是早上发生的,中午客户送来后,我立即折开,断电,手机里的水擦干,然后折下主板,使用吹头的吹风机吹了2 3个小时,然后测量电池座+ -极不短路,外加电 4.1V 试图开机,白苹果一会后重启。电流划过1A后就快速掉下来了,接近0,好像就重启了。

直接连电脑,Itune 能识别到苹果手机,说明CPU 硬盘没事,硬盘容量也看到了。 装电池充电正常,充电电流1A 左右,电池开机也是白苹果后重启。 应该是主板某些小元件短路了。。求测量分析思路。

网友(2018-09-17):
查看基带、射频、功放区域是否进水

网友:
是否可以慢慢加电流 感受主板温度 哪里发热严重 对照图纸逐一排查

网友:
ji dai she pinkan看基 带射频 ji dai she pinkan看基 带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