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苹果系统进度条死机

楼主(2016-12-27):
同行送来一台a1398 板号820-3332-a 送来说花屏,但我接到手并没有花屏而是苹果系统进度条死机,先刷了bios还是一样,,没办法照个同行说的花屏问题解决,加热显卡,冷却后开机进度条不死机了,但是没开机几次又死机了,难道显卡加热不行要换,显卡特么太贵了N13P-GT-W-A2 ,  大洋210,没办法只能买个回来,结果失望了换上还是一样。没辙了不知道啥问题,求教大师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
原机的bios  能开机能亮  但是这个进度条死机应该和bios没关系  刷过其它bios还是一样

1398 820-3332-a.zip

网友:
系统重装了吗?装WINDOWS死机吗?是不是显卡附近某元件问题,再加热显卡附近试试。

网友:
好难人样子卡

网友:
还没有搞过苹果人机子呀,伤心

网友A:
210 块钱啊,搞亏本哦,小伙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有人说是现存

网友:
这个机器我碰到的都是显卡 你这个还是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 因为你加焊好过

网友B:
别插键盘试试 之前好像遇到过

网友C: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你买的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插键盘试试 之前好像遇到过

键盘没插  无线网卡之类的都拔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你买的芯片有没有问题

兄弟能专业点吧  换上新的显卡不会同样问题吧   就像是花屏 换上新的显卡还是一样的花法 基本可以排除了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像是那个电容不良了似的。。。

网友D:
断开所有外设试机,先代换硬盘内存。

网友:
没修过 苹果  进来学习一下  搞好说声

网友E:
显存问题。。楼主试试

网友:
如果硬盘内存排除过,可以重置显存或者换掉试试,功能性芯片拆掉试试

网友:
拆机显卡吗  不要怕  就是干

网友:
死机应该考虑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问题。。楼主试试

你修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所有外设试机,先代换硬盘内存。

板载内存  硬盘拆了接优盘启动也是一样 进度条死机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一步步排除吧

网友:
硬盘确认过了吗?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戴尔N13P的显卡装不上驱动,不敢换,210,加焊不行直接退了,花屏有时候是显存跟内存,看看有发热的地方吗,南桥卡LOOG 网卡,IO这几个都有可能呢

网友:
这样的机子修起来真伤

网友F:
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机器搞定了  是显存问题  从新直球搞定

网友:
先查电路才对  直接搞芯片风险太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10 块钱啊,搞亏本哦,小伙

亏什么,不行再拆下来留到其他机器上用.挺多是积点货,这都不懂

H55

网友:
是不是板载内存有问题哦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是内存问题 导致  花瓶的 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亏什么,不行再拆下来留到其他机器上用.挺多是积点货,这都不懂

彪悍的人生  不需要解释

网友:
刚遇到一样的问题,板号是820-3330-b,MAC卡进度条,WIN7系统花屏,卸掉显卡驱动正常,,希望楼主解决,我也换了显卡,准备换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机器搞定了  是显存问题  从新直球搞定

楼主是值到第几个好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i    吧显卡 做了 包好

网友:
感觉N卡还是比较难坏的,显存最好两个两个的更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