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THINKPAD的扬天E4200I通电断电,再开没反应。最终完美修好。

楼主(2016-12-27):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电脑联想THINKPAD的扬天E4200I一体机,心想不会又是二修吧。不好整啊,一体机就更难,正题,开机通一下就停了,再开没反应,应该是主板有微短,拆机,心想一体机BIOS一般好坏,打开一看,别人没有修好,于是就在站上找BIOS,先刷了再说。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一步步查开机吧。把电源拔下来,用外接再试下,哈哈,电流直上,开机了。没想到是电源的事,虚惊一场,主板是好的,这下好办了。搞电源,电源型号OT9002 ,电源不会修啊,乍办,先打开看看再说,通上220的电,有19V输出啊,怎么会保护啊,难道是带不动负载?试一下主板,再次量没有了输出。问题就在这了,电源马上短路有保护了。把电源主板拆下来看看。主板反面有一个小电容C8黑了。马上换下来,再试下,OK了。最后再给BIOS奉上。

BIOS文件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修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修好还是没修好?

修好了。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发贴,,刚没有发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发贴,,刚没有发完。

好了就行,就怕你写一半,不但不给分,还有可能要删贴。

网友:
电源问题,差点修板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了就行,就怕你写一半,不但不给分,还有可能要删贴。

版主说的好啊,杜绝垃圾贴。以后多多向领导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好啊,杜绝垃圾贴。以后多多向领导学习。

净化论坛,需要从你我自身做起

网友:
大电源,一般会先考虑电源问题,

网友:
原来是电源坏了

网友:
一体机捡到是电容坏了。也是捡到死鱼啦。

网友:
二修机嘛,,上家不行的

网友:
哦这个是一体机  我还以为是显示器

网友(2017-08-14):
不触发能刷吗 待机都正常,先刷BIOS试试 希望能好,有结果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