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7 ,耳机孔没声音

楼主(2016-12-27):
ALC892芯片换过了,耳机孔也换过了。系统装过了,驱动也是官网的。 耳机插红光孔有声音,但是耳机孔没声音 。
谁修过这款机器啊?我看网上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好像红光口才是耳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红光口才是耳机的吧

耳机孔客户说以前可以用的,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B:
耳机检测信号到声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机检测信号到声卡没有

插上耳机孔,系统里也提示插入耳机

网友:
识别电路有开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