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50 掉电

楼主(2016-12-27):
联想 Y450 按下开关闪一下就掉电。  电流上到0.2左右
拆机,发现有块电源小板可以拆下来。  拆掉后电流能上去,应该和这个有关。
小板上就几个MOS管,拆下来量了下都没问题。
再拆330电容,量起来容量不对,换掉后机子上电就正常了。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不跑马?

网友:
这个不多见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A:
请问这个330电容怎么测量?什么样的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330电容怎么测量?什么样的算正常?

用电容表,或者有的万用表可以量电容的容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表,或者有的万用表可以量电容的容量

如果用万用表的话,怎么测量?

网友:
都是小板子坏的

网友:
修过一个南桥短路的

网友:
顺利挣到钱

网友:
这个小板是通病 转换电压出不去

网友:
这机器 最爱坏的是哪个8116L  然后如果换后可以开机以后 还要测试一下回不会自己重启 就是进系统重启 如果会的话 就要换掉大主板显卡背面的那个电容  同时需要告知的是 这个小主板接口边上有一个很薄的贴片mos管  那个管子不可以乱换 我换了一样的上去 发现不亮了 原来是可以亮的 最后我换回去 就可以了 我换上去的Mos管确定是好的 不是坏的 这个大家以后可以参考 这个机器 毛病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万用表的话,怎么测量?

没有量电容功能的万用表,量不了

网友:
到低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
这个小板好像是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机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