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大短

楼主(2016-12-27):
手上有台联想V460拿 来时候大短路,修过的都知道是铁壳管子坏了,拆机直接取下铁壳MOS管,果然是坏的,换好后通电触发到0.2掉电,不装CPU也是一样0.2,不过不掉电,CPU供电只有0.4V左右,换了个CPU还是触发到0.2掉电,此时没有出CPU供电,其它供电都出来了,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以前这种问题换了铁壳MOS管就好了,这次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求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铁壳 MOS 要 上下管 全部换掉,还有 控制芯片换掉。。 还有检测其他没烧的MOS  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1.8v 1.05v  VDDQ 这几个电压都正常了没  0.2A   重点查这几个

网友:
显卡是不是也有铁壳子

网友:
乌龟壳全换了 背面的控制芯片也换了试试

网友:
烧鸡试了吗

网友:
铁壳和芯片全换,拆完后先打打电容有无击穿及G极有无断路.确保焊好.一般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