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A-B85-D3V R2.0 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6-12-27):
今天收到几块技嘉BA-B85-D3V R2.0的主板,拿到手上看了下,com口芯片部分全部腐烂。也没多想直接把这部分的元件加芯片全拆了,清理干净后,开机一直反复重启,装上CPU 内存也一样,于是到网上下了类似的图纸点位图,测了5vdual,3vdual,rsmrst,等电压都有,CPU供电1.7v,内存供电1.5v。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这几个Vin电压都有,现在卡了,想刷BIOS。想问下各位高手还有那个电压要测。这个应该是通病,这几块一模一样的主板都事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万分感谢。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2XLKK%7B[4OIKK]NYE7UB73.png这几个Vin电压都测了,都有

网友:
楼主你的图能发的出来吗?

网友A:
掉电反复重启的问题有很多,桥1P5供电是否正常,另外看看PCI-E槽时钟和复位信号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反复重启的问题有很多,桥1P5供电是否正常,另外看看PCI-E槽时钟和复位信号有没有?

版主 请问一下 这个桥1P5供电是个什么供电  还有其他的主板桥ME供电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反复重启的问题有很多,桥1P5供电是否正常,另外看看PCI-E槽时钟和复位信号有没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610-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021-1-1.html
这两个帖子都有1.05的供电

网友C:
me模块要是没供电的话 桥不读bios  不跑马 也会上电掉电的

网友D:
供电都有  cpu1.7   内存1.5   桥1.5和1.1      pci-e  a11有3.3v,a13和a14有o.4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e模块要是没供电的话 桥不读bios  不跑马 也会上电掉电的

请问一下  dmi总线供电和me模块供电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请问一下 这个桥1P5供电是个什么供电  还有其他的主板桥ME供电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桥1P5供电是H81等8/9系列PCH需要的一个电压。没这个电压,桥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610-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021-1-1.html
...

这里面,一个帖子是华擎B85,它的ME模块供电是独立设计,因此在有桥1.05核心供电之外,还有个桥1.05ME供电。如果ME供电和桥核心供电设计在一起,那么就没有所谓的桥1.05ME供电了。另一个帖子是V星G41,这里面的1.05供电是ICH7南桥和G41北桥之间通讯用的DMI总线供电。一般情况下,都是拿北桥供电来做转接。如果这个供电没有,那么就会造成南北桥通讯不正常,进而是有复位不跑码。
供电这些,得放在实际情况上分别去看,不能笼统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都有  cpu1.7   内存1.5   桥1.5和1.1      pci-e  a11有3.3v,a13和a14有o.4v

既然PCI-E槽都能测到复位信号,那代表全板复位都正常出现,测测CPU的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吧。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dmi总线供电和me模块供电有什么区别啊

DMI总线供电和ME模块供电没有本质的区别,按电力值都是1.05V。只不过部分主板因为设计的缘故,需要把ME供电独立分开设计,那么就需要另一个1.05V的供电来对其进行作用。如果不分开设计,那完全可以走桥核心供电1.05V,那么主板上就一个1.05V供电,你测不到别的。

网友:
各位大神们   GA-B85-D3V R2.0 的BIOS有吗
官网上只有一个   这是双BIOS

网友:
这板子是双BIOS   是不是两个BIOS都刷一个BIOS文件?

网友:
这款板是有通病的!这款板子IO的那个12V和5V检测电压脚电压不正常会导致卡代码不不跑码的

网友:
我的GA-Z87X-D3H也有这个问题,烦

网友:
那个路径是什么鬼。。。

网友:
这种新平台的!没有CPU电压会反复重启!没复位也会反复重启!说仔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