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场管怎么换

楼主(2016-12-27):
航嘉HK380 GP12的这个能用什么换

网友A:

航嘉HK380 GP12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嘉HK380 GP12的这个

楼主参考:

网友:
800V,9A的场管都行

网友B:
3楼给出的资料很全,另外你重复发了一个贴,已经帮你删除。

网友C:
9A600V以上的N沟道场管很好找的。

网友D:
原型号吧?台式本人接触少

网友E:
估计得参照PDF 参数相近的代换

网友:
还要不要 其他参数呢 频率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给出的资料很全,另外你重复发了一个贴,已经帮你删除。

版主 正尽职 支持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9A600V以上的N沟道场管很好找的。

好像 一般是9N90 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型号吧?台式本人接触少

拿现在主要搞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得参照PDF 参数相近的代换

有PDF,找代换就容易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PDF,找代换就容易多了...........

哦 一般都看电流 电压 就行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 一般是9N90 多点

这个管子很常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 一般都看电流 电压 就行了吗

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管子很常见.........

是的 这个管子见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就可以........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家搞好了,小白自学中

网友:
正尽职 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