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 2.2

楼主(2016-12-27):
ga-h61m-ds2 rev 2.2  亮机后进系统无显示,显示器提示分辨率超出范围,没修过这个问题,等大神来解救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排除设置问题,那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这是系统问题,你把分辨率调小

网友:
我刷个试试吧,反正不用交钱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除设置问题,那就刷个BIOS试试

嗯,,我刚刷过了,,还是一样,装了显卡驱动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系统问题,你把分辨率调小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二修板,一地焊油,,,

网友:
我试过用XP W 7 W8 刚刚装了个WIN10的,,,集显驱动装不上,一装集显驱动系统就崩溃了,,不知道是不是桥了

网友:
觉得这个问题大多都出在笔记本独显上面的,,,集显咋也有这问题,艹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刚刷过了,,还是一样,装了显卡驱动就挂了,

可以考虑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D:
有遇到垃圾显示器的情况,拿个其他的显示器试试,或者换驱动换系统,不一定是硬件故障吧,这种情况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CPU供电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遇到垃圾显示器的情况,拿个其他的显示器试试,或者换驱动换系统,不一定是硬件故障吧,这种情况

这板被我一脚踢进垃了圾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板被我一脚踢进垃了圾筒

别啊,废了还能当料板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啊,废了还能当料板哈

可以卖给收破烂的,一个15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是系统问题,你把分辨率调小

换个CPU看看驱动可不可以装,不行的话你看看电压有没。最后就有可能是桥出问题了。如果桥出问题的话,不建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看看驱动可不可以装,不行的话你看看电压有没。最后就有可能是桥出问题了。如果桥出问题的话,不 ...

是啊,,H61桥坏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