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一代充电时显示没有充电,但实际又在充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27):
IPAD一代(A1337)充电时显示没有充电,但实际又在充电是怎么回事?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具体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帮顶吧,希望大手子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吧,希望大手子能帮到你。

谢谢你!!

网友:
客气了,虽然我不懂,也只能这样帮你。

网友:
不懂不懂不懂学习中

网友B:
拆机看看电池有点没,一般电池问题较多
也不排除充电电路问题
最后奉劝不建议维修了   现在都没有IPAD1用的软件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看看电池有点没,一般电池问题较多
也不排除充电电路问题
最后奉劝不建议维修了   现在都没有IPAD1用 ...

可是机器明明是在充电的,能用得没电再充到100%,为啥它却一直显示一个“没有充电“呢?

网友C:
估计是USB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USB管理芯片的问题

可是电脑能正常识别IPAD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是电脑能正常识别IPAD啊!

那你查一下充电电压是不是产生啦。LTC4099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查一下充电电压是不是产生啦。LTC4099这个芯片。

关键是实际能充电啊!只是显示“没有充电”。我充2%充到100%,能用!也能放电后再充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