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硬盘写序列号买什么样的编程器比较好?

楼主(2016-12-27):
手机硬盘写序列号买什么样的编程器比较好?淘宝看了很多款,不知道买个什么样的?现在32位和64位的,还有6S以上的手机硬盘的编程器都不一样的,买了又怕以后淘汰用不上。。。。。。。。好纠结,群里的大哥给点建议,淘宝牌子太多,米景,多普,什么牌子好些啊?

网友:
希望买过的给你点建议

网友A:
多普便宜,1450左右,现在6扩容多。修得多。6s还是少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普便宜,1450左右,现在6扩容多。修得多。6s还是少一点。

写底层完美吗?好不好用啊??

网友:
没有弄过呀

网友B:
硬盘架吗?不是硬盘架支持读写吗

网友:
应该买支持多的

网友:
你可以问下迅维淘宝店的 哪款销量好就买哪款

网友:
本人表示用的WL,但是感觉不怎么样,很多时候会无法加载最高权限。。。。。

很无奈。。。

网友:
32位加64位  一台艾普足矣
PCIE  一台精诚就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普便宜,1450左右,现在6扩容多。修得多。6s还是少一点。

多普。。。没听说过呀,你说的是艾普吧  32位+64位的

网友:
去迅维网淘宝店里看一下吧

网友:
艾普和万隆两种,6p以下一个,搞6s 6sp又要买一个,也在纠结中

网友:
5S以上都是64位的啦,所以买64位测试架是明智的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架吗?不是硬盘架支持读写吗

这个叫硬盘测试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