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主板维修

楼主(2016-12-27):
前几天维修一台东芝C600的机器,拆机发现没有3-5V,量图一中+V5AUXON没有电压,当时没在意,更换G686LT11U这个芯片插上电源发现开机正常,装上就给客户了。没过两天客户又拿回来还是不加电。哪就再拆开来看看吧,拆出板子发现又上电了,我就郁闷了,这是要玩我呢。但是这次我发现了一个问题,U6100这个芯片的5脚电压不对,只有2.9V,用万用表点一下这个脚,3.3V就没有了。从图纸上看正常的话应该是有5V才对。而且装上电池放几个小时后,5脚的电压慢慢的就降到1.4V了,这样+V5AUXON也没有了,就不能开机了。这好像是哪个元件漏电引起的,但是把Q4301和U4301拆下来,也压还是2.9V左右。测量R6105的一头,5V是正常的,电阻值也是正常的,这我就头大了。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吧,有点找不到头绪了。这个THRM_SHUTDWN#应该是温控信号。

网友:
D6二极管查一查.

网友A:
断电打R6105的2脚对地电阻,我没修过这个型号,是否R6103、R6104、R6105是一组排阻?可以考虑把这个排阻换了,若是一个排阻,这3个电阻之间可能存在漏电阻,拉低SHUTDWN电压。排阻内部的漏电阻值会经常变化不固定的。我只是瞎猜猜的,给你做参考

网友:
U4301查看一下

网友B:
THRM_SHUTDWN#重点还是这根信号线 割断给看正常吗 r6105一边割断 电压正常飞线试试吧

网友:
D6这个二极管没有装,OPEN的。

网友:
怒了,把THRM_SHUTDWN#信号的几个元件都拆了,对地阻值是1975,电压还是2.9V上不去,还是慢慢掉。干脆把三根线都切了,飞了两根线,电压正常了。估计是PCB板里面有漏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RM_SHUTDWN#重点还是这根信号线 割断给看正常吗 r6105一边割断 电压正常飞线试试吧

割了三根线,飞明线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打R6105的2脚对地电阻,我没修过这个型号,是否R6103、R6104、R6105是一组排阻?可以考虑把这个排阻换 ...

好像是PCB板有漏电,飞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