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自动静音故障。。。

楼主(2016-12-27):
有一台6S自动静音。。。每次出现静音的时候。。要按音量键加。。。大音量才行。。。。
更换过音量排线。。故障依旧。。。。谁遇到过这怪现象。。。。

网友A:
估计是音量减键接触异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音量减键接触异常了。

已经更换过音量排线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检查指南针旁边 次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指南针旁边 次电容是否短路

谢谢指点。。。

网友:
音量接口的电容有对地了.找找看

网友:
这个不简单吗?线路上元件和PMU直接风枪走起!!!!!!!!

网友:
查一下按键电压看看正常不,感觉主板有问题

网友:
音量减键通路查一下,看有没有接地的

网友:
有没有刷机试一下?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再疯狂灌水账户难保!

网友:
你看下主板上音量减的的电容是不是短路啦。

网友:
你查一下  音量下键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你换了排线度还是这样  多半是 电容对地短路了 导致 音量下键一直被拉低 误以为你一直按着音量下键的

网友C:
5楼指点的对不对啊楼主,有没有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楼指点的对不对啊楼主,有没有修好。

你用PCB图看看相连的原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PCB图看看相连的原件。

收到,论坛里的大神多。

网友:
换了排线不好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啊      应该是电容或者芯片出问题   不难

网友:
故障不定时出现的。。。。。就是怪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到,论坛里的大神多。

也不是这样说,一起交流学习,才能更好成长。

网友:
描述有啲出入。。。。不是自动静音。。应该是音量键—键。。。自动调细音量。。变静音状态。。。

网友:
自动弹出音量调节界面。。。

网友:
音量排线座的防静电二极管击穿了 或者是这一路有短路的

网友:
量座子的对地组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