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_LE 不过内存档EE

楼主(2016-12-27):
华硕M4A88T-M_LE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档EE,CPU 内存已排除,内存主供电 VTT供电 VCCSPD3.3V SMBUS3.3V 时钟  都正常,BIOS刷 N个了,内存槽打值没有无穷大
CPU座打值也没有无穷大的, 北桥 南桥都加焊了一遍了,涛声依旧,没思路了。请各位大神帮忙支支招

网友A:
AMD的CPU也考虑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也考虑换一个试试

换过了,CPU 内存已经排除

网友:
内存到U座测一测数据线,可能有断线的!

网友B:
coms电池有电没,可怕的EE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电池有电没,可怕的EE

开始CMOS没电,我换了电池座后有CMOS电压了,还是档EE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电路  bios电池 那边的问题

网友C:
内存到北桥这边有可能断线,上次刚好修过一台   注意内存插槽中间  隐藏的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到北桥这边有可能断线,上次刚好修过一台   注意内存插槽中间  隐藏的深

多谢大神指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可惜板子被客户拿走了

网友D:
内存的复位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的复位信号正常吗

以前记得查过,正常1.5v。这板子没修好,被同行拿走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