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W2013 手机照相机打开黑屏 菜单按不动 TF卡不能识别

楼主(2016-12-27):
下午来一美女,修手机的 W2013说是微信不能安装,解析包错误,照相机不能打开,手机没摔没进水,手机还是处的 没被拆开过
拿过来说是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我又恢复了一边一样,打开相机后黑屏,不能转换前后 也不能设置相机,完全没反应。也没有任何提示相机错误,这时候心想不太好搞  理论相机坏的话都会提示相机出现错误这个什么也不提示,莫非系统出问题了
  正好手上有个烂的三星W2013  果断拆开替换相机,发现问题依旧  和美女沟通刷机试试,直接线刷宝 刷三星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刷完发现问题依旧,这时候美女说先不管相机了  把微信解决了吧
  心想安装微信不是很简单的事吗,打开刷机精灵安装微信,提示安装失败,不会吧,,,,,,,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去官网下载安装提示解析包错误
妈的   下载其它程序不提示   难怪异国人造的东西都说对安装有的软件不兼容,开始还不信 但是三星2013还真没遇到过。
   还好美女看了下说  放你这把 慢慢弄 明天再来
等美女走了后 度娘下  没有遇到这问题的   没办法  以为刷的系统不对,果断三星官网下载刷机工具  再继续刷官方的  刷好后问题还是依旧,
   最后腾讯官网下载个应用宝 在里面安装微信 没压力  也不提示了    妈的  本人最不愿意用的应用宝竟然把三星灭了
   微信问题解决了 ,正好没事在研究照相机为啥不能用吧,经过前面的测试折腾系统和软件直接排除了,找了份三星相机排除方法秘籍  秘籍如下:
1、如果上面两种方法尝试了之后,三星w2013相机功能还是无法使用的话,或许就是因为你开机的时候太热,相机恰好离CPU太近,或者是wifi功能开久了,就会出现相机无法使用的情况;

、这时候,你使用三星w2013进行拨号(PS:一定要是手机自带的拨号程序,不要使用其他通讯软件比如来电通之类的),在拨号界面输入*#34971539#,然后会出来一个界面,在此界面选择:CAMto PHONE FW DUMP (REAR )

、等十秒后应该会完成,完成会有一排英文,那个可以不用管它,不会有问题的,完成后按返回键,就可以打开相机啦
  秘籍上看应该是在相机固件上出问题了,应该意思是要恢复下,但是这个机器 输入完*#34971539# 之后只出来camerafirmware 相机固件一串英文不动  看来是固件丢失了,
到这里又难住了 难道要再刷三星相机固件,找了半天的三星相机固件没找到,正好看到有人说了句相机问题百分百TF卡槽问题,虽然人老人家只说了一句话 但却提醒我了  那个TF卡槽和相机不都是在那个小板上么,莫非那小板的驱动芯片出故障了,果断找了个TF卡上去  还真没识别,在那个烂的三星2013上替换小板  问题解决了 ,。
妈的怎么开始就没想到这个小板那
最后大家要是有遇到这问题可以试试看  别走一大圈绕进去了

下面点赞的   加分的  后面上一张美女照片

网友:
这经历看着心酸,维修就是这样子啦,习惯就好。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有待验证。

网友A:
没修过手机,路过逛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手机,路过逛逛

你这种回复太直白,容易招致删贴。

网友(2017-02-03):
w2013幸亏你手里有一台烂的,要不然还真的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