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上有一个IE 配置地址,不知是什么用求助!!!

楼主(2016-12-28):
台式机上有一个IE 配置地址,不知是什么用求助!!!
网址是: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prx.pac 这个是什么啊,是木马吗?
UKUI

网友:
点IE的设置,点连接,点局域网 有个自动配置脚本 这个脚本的地址: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prx.pac 这个是木马吗?

网友:
IE 配置地址,还没听说过

网友:
能截个图出来看看吗?

网友:
没见过,楼主发图出来吧

网友:
什么鬼我市来转分的

网友:
局域网自动填写IP地址之用,避免电脑启动后搜寻IP地址需要消耗等待时间。。,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代理上网??

网友:
那是自动配置文件吧,设置代理之类的用的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2017-02-06):
什么鬼我市来转分的===

网友(2017-03-24):
图片有的话可以探讨探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是啥

网友:
pac是一种代理方式,文件里面有代理服务器地址,端口,需要使用代理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