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4.7换后框后WIFI问题

楼主(2016-12-28):
收到一台小6,要求换后框,刚好上家那里只有一个后框了,拿回来忙乎半天换上,一切OK,顾客刚走又回来了,原因是WIFI打开后搜索不到。重新检查WIFI果真如此。但是在装上之前我可是测试过,有WIFI信号,怎么现在没有了呢。拆开了屏再试一次,又有了,后来发现,当屏幕完全扣好之后就会搜索不到WIFI,只要把屏翘开一点就能有信号。问题就是这样
解决方法,重新换后框,在别的上家那里拿了个后框,装上后WIFI正常。
得出结论后框质量果然有猫腻。只是一次经验分享,没有技术含量。
这是换好后的图

网友:
这种事也有,他的天线不是在边上吗

网友:
难道是后框太厚导致WIFI信号减弱?这屏蔽得多强啊?

网友:
有没挂下天线螺钉口位置,怀疑那里有漆绝缘了

网友A:
为什么后框会导致wifi信号弱?

网友B:
后框把信号屏蔽了?

网友:
后框也有猫腻    醉了

网友C:
说明有的后框做工不过关

网友D:
后壳会影响WIFI信号   我还没遇见过  学习了

网友:
有天线的在那,天线有问题,自然不会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壳会影响WIFI信号   我还没遇见过  学习了

会啊。天线链接都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后框会导致wifi信号弱?

天线会连接那那去,质量不好,或者有问题,自然会影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有的后框做工不过关

国产组装的,质量很差的。而且天线又连接到那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框把信号屏蔽了?

不是 ,天线会链接到那。

网友E:
手术刀来两下就解决了。。

网友:
天线链接外壳2螺丝没有拧紧导致的,我也碰到过,那个WIFI处几个螺丝一定要装到位。。。

网友:
框上有信号线

网友:
屏蔽太厉害吗  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2017-02-11):
感谢分享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壳子也要用原装的也是醉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后框也会引起无WIFI。

网友:
后框物料引起的WIFI弱,确实很小见到了。一般是电路出问题引起的

网友:
框的问题上起信号 看样子挑配件还是找个好点的上家 不然浪费时间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术刀来两下就解决了。。
测量过,也刮过,没有用,测量时框也是正常的,刮了也没有用,并且请另外的师傅也搞了,都没有用,最后没办法了换个壳就好了。

网友:
会的,会有多少影响的。只是个别

网友:
天线搭到外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