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显卡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6-12-28):
一台A1286板号820-2915-B,i7的N卡独显,来的时候花屏,加焊显卡后直接不触发了。
由于很少修到苹果本,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加焊显卡后不触发了,开关电压有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插电池不开机的  我 以前也犯过同样问题 加焊南桥后不开机  最后因为不接电池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插电池不开机的  我 以前也犯过同样问题 加焊南桥后不开机  最后因为不接电池不开机

接的电池,客户来的时候没带充电器,用电池开不开,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的电池,客户来的时候没带充电器,用电池开不开,不触发

你很幸运

网友:
显卡短路了吧,这个机器插电自动触发的吧

网友:
显卡没有短路吧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
没有35V先查隔离有没有过,再测19V公共点是否短路。最后查待机芯片是否满足输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