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2-28):
iPhone6s进水无法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

图1 iPhone6s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2 iPhone6s进水不开机维修

  【维修过程】:

  从他的介绍中了解到这台iPhone6s已经被同行修理过了,只不过他们都没辙,最后才寄到我们这里。按理说,被同行修理过的机子,我们一般不接的。因为被别人修理过,所以机子不仅存在原本的问题,可能还会增加很多其它问题,这就增加了修理的难度。甚至被其他人修理过后,可能问题就变成无法修复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专业维修人员又不能佛了别人的意,所以只能闷声接这个单子。

  最先看了手机后,先仔细查看iPhone6s的主板,之后就加电,进行开机测试。这个时候发现了同行们做了很多无用功,把很多没有意义的电容给拆掉了。

图3 iPhone6s进水不开机维修

  加电测试后,主板开机固定在80毫安时,cpu的复位电压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仔细端详后,原来罪魁祸首是在显示ic上,ic进水后就导致了i2c出故障,这样总线就会出问题,所以电流即使固定在80毫安也是无法开机的。有些同行说这机子是cup暂存坏了,暂存在总线上,如果暂存坏了一样会有黑屏问题,导致开不了机,但这机子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它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图4 iPhone6s进水不开机维修

  把这个机子的显示ic换掉了,然后加电再测试,奇迹出现了,开机了。

图5 iPhone6s进水不开机维修

  不过这时候不能得意太早,因为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电量越来越少的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个进水的iPhone6s根本就充不进电。通过仔细检测后,我们发现这个机子的电池没用了,所以我们换了新电池,不过这时候还是充不了电,由此可见,是USB的电路出现了故障。这个时候,把手机的底部屏幕拆下来,此时,明显知道U2300充电管旁边的电容已经有腐蚀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容易解决,直接把U2300拆掉就可以了,然后清理焊盘,再把腐蚀的电容去掉,然后把下面的保护管短接好,以防万一。本以为这次可以充电了,但问题还没解决,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检查通路,这时发现了充电管旁边的电容,c2300两端没有接地,所以需要把它补回去。

图6 iPhone6s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7 iPhone6s进水不开机维修

  补回去后,装机再次测试,这次充电就正常了,手机信号也正常了,电量也在慢慢的往上蹭!既然测试没问题了,当然就要开始装机了,装机后还给这个机子的屏蔽罩贴上新的贴纸,至于新电池当然也得换上原装电池胶!

图8 iPhone6s进水不开机维修

  我觉得做维修服务的,就该保持活跃思维,当然也要保证服务质量。别人都说喜欢我这个人做事,因为细致,认真,负责。小维修中也蕴含了大道理,不仅要修理好机子,也要维护好顾客,这才是维修人员的本分和职责!

  最后装好机器后充电测试。

图9 iPhone6s进水不开机维修

  可以充上电了,维修完毕。

  iPhone6s相关维修主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
这维修精准和细致,这样的维修,即便是给客户看到,也是相当放心的,最起码露心露骨的说,就这么些问题,我们都帮你解决掉了。

网友:
楼主是难得的好维修人员,不动歪脑筋

网友:
看那样子进水很严重啊,这样能修好机主运气不错

网友:
楼主我有几个问题可能是我理解能力差看不懂,麻烦你能帮忙指点迷津,第一:开机80毫安定住既然你说了是复位电压有问题怎么又说到I2C总线上去了,怎么就查到显示升压管上的?  第二:你说的C2300是个耦合电容,是之前上家把这个电容拆掉了所以导致不充电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特别严重,上家没有修好,没有想到i2c总线上去

网友:
进水严重的   I2C总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经验,上家估计经验太少。

网友:
i2c表示不知道怎么查过去的

网友:
c2300是不能不要的

网友(2017-09-29):
这个也没有扩很大故障  很好了

网友:
楼主是难得的好维修人员,不动歪脑筋#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咱们这个基地什么都可以学习么,我想去,位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