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0T-D3L无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6-12-28):
主板型号:GA-780T-D3L
故障现象:复位灯长亮,全板无复位。如图
测内存,CPU,桥,总线正常,测到PCI-E X16两个时钟时发现很诡异,一个0V ,另一个是0.4V
其它PCIE X1的时钟都正常。
再测几个PGPWM_PWRGD0V

此电压是由南桥发出CPU_PG_SB高电平,经Q309Q310送到电源管理芯片,测Q309G脚无电压,也就是南桥无PG
往下追查,SB_PWROK也是0V,问题越来越清晰了。
Q64G脚为5VQ63B脚为0.9V,就是它了,立马换掉Q63

上电还是不走码,复位灯一闪一闪。这在意料之中,还记得上面的时钟的怪异吧,那就连时钟也换了,到这此板修复。

网友:
占个沙发,图片上传有点麻烦,如果有预览的功能就好了,就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的表是亮点,发的图有点怪异,下面都跟着路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这图传的太差了,都是楼主本机位置

网友:
初学者 看着有点晕!!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没有更改系统的默认管理员名称
q63开路

网友:
说实话我一直在看LZ的表

网友:
都在关注楼主的万用表,不过修的确实很精准,一步一步追前级,终于追到一个三极管开路。

网友:
477DKL这个时钟?还是793这个时钟呢?

网友:
看来我的万用表成了网红,说实在的,这表是一个修电视的送的,听说是在一个收电子垃圾的人那里收的,到手后换上电池就能工作,进口表呀,比XX德的UT60C好用多了因为二极管档和蜂鸣档是一起的,不用另外拔选,这极大的方便我们打值,做维修的都知道,想再买一个这样自动量程,二极管档蜂鸣档在一起的表好难了

网友:
先帖子收藏下来,日后慢慢研究

网友:
这才是分量十足的“表哥”。 想知道一下,一张板子总是出现几种故障,有这么巧吗,它们之间看上去也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网友:
很多GA的主板 都会出现这种故障  Q63是通病了 修了好几块了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学习了,多看这类帖子对技术很有提升

网友:
都是高手级别的,学习。

网友:
AMD的时序我搞不清

网友:
这种有sb_pwrok的板子  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搞  我一般查了io的pwrok和vrmpwrgd后可能就会忽略这个pg

网友:
感谢楼主谢谢分享给大家

网友:
好帖子,支持原创,支持技术贴

网友:
楼主思路好,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