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300 解锁

楼主(2016-12-28):
接到一到thinkpad x300 ,开机要指纹锁,映象中要换一个芯片,刷BIOS没有用, 有高手能说下吗

网友:
把指纹拔掉行不。?

网友:
要换安全芯片   你可以刷个 无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把密码芯片的密码清除掉就可以

网友:
刷个安全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大家怎么说 学习一下

网友:
人多主意多啊,感觉都是好方法

网友:
找到一个料板,把P24S08换了就可以

网友:
重新刷下BIOS看看

网友A:
找24ps8刷进去就行

352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可以传上料板无加密的程序

网友:
加一分  努力

网友:
把芯片的的密码刷掉就行了

网友:
好像有个24C开头的八角IC,从IBM料板拆个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24ps8刷进去就行

这个是联想的密码ic名?

网友:
人多力量大,总会有好的解决方法的

网友:
以前的老机子指纹锁是金系统之后,那样装系统就可以解,你这个是开机就要指纹锁吗?

网友:
可能有开机芯片,找程序刷

网友:
把指纹下面的排线,给拆了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24ps8刷进去就行

是24ps08这个芯片  我都是在线刷 不知道这个芯片只知道连接2个点

网友:
可能有开机芯片

网友:
把P24S08换了

网友:
安全芯片换或者重置就是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