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6p显示花屏 求大神指点 修好了给大家写总结

楼主(2016-12-28):
接到客户送来的6p 说不开机 摔得原因 之前摔得触摸出现白条条 触摸不灵 现在又摔了一下 不显示了 我测下电流 电流正常 不显示 这问题我以前修过 就让客户放着了 把显示座周围电感拆掉 短接 更换显示ic 好了 可以显示了 触摸我也修了 正常 开始翻壳 装好 第二天就出现开机慢慢蓝屏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整了几遍还是这 发现按着下面的电感就好了 测得阻值什么的都正常 没思路了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显示座周边电感没坏拆了是何故?

网友:
把原来的电感装上去试一下

网友B:
直接加焊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显示座周边电感没坏拆了是何故?

因为之前遇见的问题 就是周围电感虚焊 短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焊就行了

不行 送给同行了 他给我说电感坏了 帮我换了个 补了补漆 好了

网友D:
压着电感 就好   那就是虚焊了呗   你自己咋不换一个

网友:
你看看这个位置的背面是啥零件?

网友:
元器件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压着电感 就好   那就是虚焊了呗   你自己咋不换一个

客户要呢 我重新焊了焊不行 测测也没坏 就给同行了

网友:
按住电感就好了     那就是电感虚焊了  换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要呢 我重新焊了焊不行 测测也没坏 就给同行了

可能是点干的焊盘不上锡了 所以你焊了不好用  你得同行 把电感拆下来  焊盘刮了刮 能上锡了 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虚焊啦。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之前遇见的问题 就是周围电感虚焊 短路就好了

你量一下就知道有没有虚焊了,一个一个拆了短接更浪费时间

网友E:
楼主修好啦分享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啦分享下经验。

没修好 cpu虚焊比较大

网友:
问一下 如何直接加焊  温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