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D 无3V 5V

楼主(2016-12-28):
华硕 K43SD 无3V 5V 有什么通病求大神教教我怎么搞
华硕

网友:
找个点位查查待机芯片和EC的条件。

网友:
没有35V先查隔离有没有过,再测19V公共点是否短路。最后查待机芯片是否满足输出条件,

网友:
看图纸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