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S2346不触发

楼主(2016-12-28):
机器待机电压都没有问题开机信号也有,就是开机一点也不出发,这个机器有个通病BIOS出问题,我刷过了还是不行,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就按时序来呗,EC和桥的条件查一查

网友:
简单处理过后就是查条件了

网友:
估计EC 或者开机的3V5V不是待机

网友:
有结果了告诉一下

网友:
不触发。看看EC条件有没有满足。还有桥的条件有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