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知道该查那了 EC么? Thinkpad

楼主(2016-12-28):
   收到一台T420 来的时候是开不开机  我查过了 键盘问题 这个简单 换个键盘上去 触摸板又不好用了   查了很久 换了很多键盘  触摸也换过  BIOS也刷过  还是插上键盘 触摸板就不好使   我不插键盘开机 触摸板就好用  插上键盘 就不好时  求助!!!!!!!!!!!!!!!!!!11

网友:
应该发到笔记本版块。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努力检查过后以好  是触摸板接口附近  一个保险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努力检查过后以好  是触摸板接口附近  一个保险断了

保险断了,跟插键盘不开机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