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案例

楼主(2016-12-28):
iPhone6 Plus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1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2

  维修过程:

  接客户一台iPhone6 Plus,故障为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拆机检测,用力按压CPU测试是否虚焊。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3

  按压CPU后,发现后置摄像头可正常开启,判断故障为CPU虚焊。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4

  使用点位图,在高清显微镜下找到虚焊位置。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5

  利用打磨机磨掉上盖。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6

  耐心刮出线路,如图,此点是通向CPU的A29脚。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7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8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9

  挖出虚焊点位。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10

  接线。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11

  使用固化剂固定接线位置。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12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13

  装机测试,故障完美解决。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14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15

iPhone6 Plus 后置摄像头无法照相维修 图16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人工挖。 会挖坏吗?

网友A:
为什么cpu暂存打磨掉 不影响?

网友:
其次就是风险好大啊 毕竟人家就是不能照相  万一把CPU搞坏了  不是得不偿失!

网友:
这绝对要超高手工才能搞定

网友:
艺高人胆大!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大师级别了

网友:
这个收入跟风险不成正比啊!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B:
大神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

网友:
还有雕刻机打磨上层,cpu上补线

网友C:
高清显微镜可以透视吗?

网友:
不照相  动CPU   干不好绝对是亏本的买卖

网友:
帖子是转载的吧。

网友:
这挖洞技术很强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

这帖子好像是转载的,不是楼主自己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清显微镜可以透视吗?

想太多啦,不可以透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cpu暂存打磨掉 不影响?

那是空的就没事,早有人挖过啦。

网友:
  我这边照相机不能使用 如果是CPU的问题 一般都不修的 -    利润太低  风险太大

网友:
牛B的人有牛B的技术。

网友:
看来上盖有用的地方不多!到处都能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空的就没事,早有人挖过啦。

原来如此 是通过点位图看出来是空的吗?

网友:
这挖洞技术确实牛啊,厉害!

网友:
这打洞的技术。佩服

网友:
手工好  就是牛

网友:
我有台6p换了ic灯控之后 开手电筒后自动关机 手电筒还亮着耗完电插电后开机闪光灯不亮 拍照能显示但拍了保存不了前置就行 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无法开机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手工没有几年是出不来的

网友(2017-01-29):
长见识了

网友:
这技术可厉害了,楼主专业cpu头上动刀子!!我在想楼主的cpu内部的资料哪里来的?

网友:
确实风险很大,我们这些新手小白肯定是不敢弄的

网友:
这个挖信号接线手工太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好像是转载的,不是楼主自己修的。

其实,方法很简单的,,,,,

网友:
真正的艺高人胆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清显微镜可以透视吗?

肯定是不可以的,毕竟不是X光机。

网友:
这手机是二修机,之前修掉点的吧

网友(2017-02-28):
这技术 没得说  不知道修之前是否报风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