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760不触发 有3V 无5V?

楼主(2016-12-28):
这个机器本来就是这样的还是有问题呢?开关键无电压 论坛下的
对不上号
不触发

网友:
开关键无电压肯定不对撒

网友:
蓝天的有3V,开关无电压,直接在EC端点触发能否完成?能触发多为8脚触发器件坏.正常开关有14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没有35V先查隔离有没有过,再测19V公共点是否短路。最后查待机芯片是否满足输出条件,

网友:
开关键无电压,这肯定有问题了。找个参考EC的图纸看看噶

网友:
修3V5V不需要图纸 找到芯片PDF 在跑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