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S26无CPU供电无复位

楼主(2016-12-28):
V星G41-S26无CPU供电无复位除无CPU电压基它都正常,电源IC UP6206 EN原来无电压,已修出EN电压1.3V
点复位开关无复位,复位灯不亮,是IO坏了吗?

网友A:
你把CPU电源管理芯片EN修出来以后,CPU供电出现了没有?没出CPU供电肯定没时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
cpu供电出了以后再查南桥的供电和两个pg信号

网友:
查下时钟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CPU电源管理芯片EN修出来以后,CPU供电出现了没有?没出CPU供电肯定没时钟和复位信号。

cpu电压还是没出,估计是IC坏了,手上没有UP62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还是没出,估计是IC坏了,手上没有UP6206

既然你觉得是芯片损坏,那换个芯片来试试。

网友C:
楼主,修好没,到底是 IO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 IO的问题不会不出 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到底是 IO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 IO的问题不会不出 CPU供电的

没,估计是UP6206坏,问了朋友CPU供电不出是没有复位的,CPU出电压了才能正常有复位信号,手上没有UP6206,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扔在一边先了

网友:
感谢楼主谢谢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