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G41CN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12-28):
一片INTEL 原厂主板,修好DG41CN,上电上CPU无复位,各大电压均有。
测量时钟SLG8XP548T无输出。
先查VRM POWERGOOD,PWM IC NCP5392第39脚“VR_RDY”有1V电压,没办法,跟线吧。
最后跟到SATA 插座上面一个822排阻,排阻是0805的,轻易不坏,向下连着一个MMBT3904,状态正常;
3904控制一个2N7002,G极0V,D极0.2V,S极接地,更换2N7002,上电跑码。

经测试,此2N7002的D极直连到时钟SLG8XP548T第48 脚EN使能信号。

没什么技术含量,标出该2N7002位置,方便各位遇到时检测。
同时附上备份的BIOS。

BIOS:

网友:
时钟导致了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