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DP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6-12-28):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多都采用EDP接口,不像以前的LVDS可以采用用示波器打EDID的方法来判断有没有读屏,EDP接口如何判断?

网友A:
EDP_AUX是EDP接口的辅助通道,用于读取屏的一些参数,比如厂家信息,分辨率等。

网友:
靠,这玩意还有研究,牛

网友:
我不知道,等待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
还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P_AUX是EDP接口的辅助通道,用于读取屏的一些参数,比如厂家信息,分辨率等。

谢谢可以用示波器打到波形不?

网友:
听说是100M以上,要很牛的波波才抓得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可以用示波器打到波形不?

示波器可以的,用单次抓,可以看到波形的

网友:
查HPD是否读取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可以的,用单次抓,可以看到波形的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24-05-08):
不懂EDP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