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迪优美特27寸液晶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16-12-28):
一台迪优美特27寸(H75A)LED液晶显示器,开机指示灯微闪黑屏,同时观察到外接电源24v适配器电源灯也在闪,判断应该是负载有短路故障。
该机前面玻璃是12只磁条吸在屏框上的。拆下恒流板,测得中间的一只升压场效应管15N10短路,用液晶电视LED恒流板上的18N20代换,开机OK

网友A:
18n20 是18A200V的管子,楼主这样的代换,确保正常工作。

网友:
捡到一个大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n20 是18A200V的管子,楼主这样的代换,确保正常工作。

大管子代替小管子完全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
迪优美特 这种显示器,我到是很少见到哦。

网友:
升压条里最爱坏的开关管

网友:
郡主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