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P REV:5.0复位灯闪,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2-28):
如题,上诊断卡,复位1-2秒灯闪,且00不跑码。板子全图:

结合图纸和论坛上的分析,直接找到测试:

图纸:

先不考虑RT8868,先更换Q309,Q355和Q310,板子实物更换:

故障依旧,版主分析,桥的电压VCCSB是否稳定,根据图纸:

板子上测桥的电压:

试着更换LM358,更换后正常电压:

再开机,已正常跑码亮机。

其实论坛上好多都是Q309坏,未完全导通导致的复位灯闪。
我的板子原来Q309是正常的(借鉴更换),只是桥的1.2V供电稍微偏低,引起的复位跳变。
仅供参考。

网友:
总结起来   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A:
以前碰到过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是桥的问题

CPU_PG_SB确实是桥发出的,上拉了